[求助] io的layout生成schemetic

楼主(2020-06-27):
请问有人做过io的layout生成schemetic 吗?  我用自己的方法会报以下错误。我的方法如文件所示 错误也在里面,有知道的希望能指点以下  或者有可以分享一下更好地方法

网友A:
一般眼看直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眼看直接画。

可以说的清楚一些吗?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清楚一些吗?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应该是说看着IO版图直接提取电路

楼主:
看着io提取电路这个知道啊,  请问看着io提取电路具体是如何提取呢  第一次弄 ,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有没有类似的像我分享的那种方法之类的教程呢?

网友B:
用calibre extract layout 的网表,可以virtuoso直接导入生成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io提取电路这个知道啊,  请问看着io提取电路具体是如何提取呢  第一次弄 ,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有 ...

看着IO版图提取,就是说根据每一层layer确定器件及其连接,是比较费时间。
今天试了一下你的方法,结果电阻尺寸是错的,阻值也是错的。其他都没问题,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另外不懂pex中,H-cell这项设置是什么作用?对应选的文件是说明什么内容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calibre extract layout 的网表,可以virtuoso直接导入生成电路的。

请问是vituoso-file-import-netlist view,进去这个界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calibre extract layout 的网表,可以virtuoso直接导入生成电路的。

我再看了下,是版图提取网表后,用这个.sp的文件,通过vituoso,import,spice in。选择这个spice的网表导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看了下,是版图提取网表后,用这个.sp的文件,通过vituoso,import,spice in。选择这个spice的网表 ...

对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