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的频率补偿

楼主(2020-06-27):
如图,这是是LDO中用于频率补偿的电路,有没有高手能帮我解释解释这部分是如何起作用的

Vx为前馈放大器的输出,这里没有画

Vx为前馈放大器的输出,这里没有画

楼主:
就是虚线框这一部分在起作用

网友:
建议给管子标一下label,要不说起来说不清楚。简单说,就是输出端,采用了所谓的伪ESR功率级,就是最后那两级,这个结构,引入了一个等效输出电容ESR零点,但是为了引入这个零点,还得额外引入一对前馈的零极点。再前面加了一个能够自适应调节偏置电流的buffer,降低EA输出端看到的负载电容和pass device输入端看到的输出阻抗。具体的解释,论坛里有论文,搜一搜。
现在这种结构,这个输出零点是固定的,如果是通用的LDO,负载从空载到重载,那这个结构是不是合适,就得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