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ly 和 Gate 区别

楼主(2020-06-28):
RT。

网友:
gate是指cmos管的栅极,在制做过程中是用多晶硅制做的,英文是poly

网友:
我理解的这个问题,poly指的是多晶硅这种材料,gate指的是mos管的栅极、源级、漏级中的栅极
在很多尺寸的工艺中,mos管的栅极是用poly这种材料制作的。
但是poly不仅可以用在栅极这个地方,在一些小的cell中,poly可以用来做短距离的导线起连接的作用,以此来减少这个cell所用的metal的层数。

网友:
这个有点像面粉与馒头的区别一样

网友:
poly是多晶硅。可用用作gate、电阻或者导线。通常状况下,金属化之后的多晶硅的方块值大约5欧姆左右,也就是作为gate的时候的方块值。可以作为小电阻使用,或者用来连线。如果用来做poly电阻,那么方块值可以最大到4k或者更高。
gate在不同工艺中,材质可以有很多选择,常见的是多晶硅或者金属。

网友:
poly是材料
gate是器件结构

网友:
poly可以做gate,可以做resistance,但是gate不一定都是用poly做的也可以是metal gate.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
poly是多晶硅材料,一般用作gate的制作,gate是MOS管的源 栅 漏中的栅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