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通过后再次修时序需要把filler cell去掉吗?

楼主(2020-06-28):
请问APR LVS 通过后(修了几次short), 又出现了时序问题,要怎么解决?重新修时序时需要把filler cell去掉吗?谢谢!

网友:
这个取决于是否是pre mask,还是post mask。
如果不限于金属改版,完全可以去掉filler cell再修。
如果已经tapout,尽量少动层的话,一般只改金属

楼主:
Thanks! 是pre-mask.

网友:
pre mask的话 随便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