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20-06-28):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电容?

nwell

nwell

active

active

poly

poly

m1

m1

网友A:
看样子是芯片电容。

网友B:
应该就是NCAP电容。

网友C:
个人感觉像是有源区电容,烦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芯片电容。

是芯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像是有源区电容,烦请讨论

有点像,以前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NCAP电容。

但和普通Ncap的图层显示不一样

楼主:
VARA怎么理解,是否可以详细一点?

网友:
管那么多干嘛。。这不就一平板电容,底部欧姆接触,顶部poly,中间oxide或者SiN。。

网友:
就是一个PIP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