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后仿问题,有关VCO的

楼主(2020-06-28):
【求助】PLL的VCO是压控振荡器,前仿时输入电压811mV,输出频率为128MHz。后仿时输入电压910mV,输出频率才能为128MHz。请问,这个工艺偏差能否接受?通过提取的网表,发现是寄生电容的问题,只提寄生电阻的netlist后仿,是可以满足前仿要求的。所以,这个是工艺偏差,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VCO后仿本来就会掉一些频率的,需要迭代去修的。
有经验的会在前仿适当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后仿本来就会掉一些频率的,需要迭代去修的。
有经验的会在前仿适当做高一些。 ...

谢谢您的回答。再请问一下,您说的迭代去修,用纯模拟电路搭的,也可以吗?

网友B:
需要在前仿时带一些寄生电容去仿,留足够的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前仿时带一些寄生电容去仿,留足够的裕量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后仿本来就会掉一些频率的,需要迭代去修的。
有经验的会在前仿适当做高一些。 ...

我用的工艺,从前仿128MHz的频率,掉到了后仿只有104MHz的频率,这个掉频率范围是否有点大了?

网友:
看工艺和版图寄生大小,稍微有点大,但也算ok

网友C:
这个情况很正常的,一般需要进行几次后仿的迭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很正常的,一般需要进行几次后仿的迭代

请问,什么是后仿的迭代?用什么来进行的?

网友:
这个很正常,建议最好还是连着RC一起抽。光抽R不抽C可能还是会有问题。如果时间和资源允许可以修一下再lay,然后再抽,看看情况,,没资源的话就算了。一般来说只要cp的输出电压在能接受的范围内,整个loop能稳,vco的几个frequency band能相互cover上就OK。 如果有其他要求比如lockin时间特别短这样的,还是建议修layout再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后仿的迭代?用什么来进行的?

不好意思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就是后仿看频率情况,然后对原理图进行修正,这样循环若干次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