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电压3.3V,管子的宽长比都等于20/2,问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6-28):
电源电压3.3V,管子的宽长比都等于20/2,问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输出不就是2*Vin吗?

网友:
这个电路要做什么功能?你又为啥都取20/2的尺寸(一般不会这样)

网友A:
推出来的结果还是很复杂的,如果计算直流的话,根据饱和区公式慢慢推会得到Vo=2Vin-x,这个x和输入Vin呈现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出来的结果还是很复杂的,如果计算直流的话,根据饱和区公式慢慢推会得到Vo=2Vin-x,这个x和输入Vin呈现 ...

能说得更详细一定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得更详细一定嘛

这是推导过程,也不知道对不对,后面计算太复杂就没接着算了

网友(2024-09-15):
今年圣邦微笔试就这道题

网友:
6楼推得没错,但是I0和I1还没求出来。好难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