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帧头帧尾怎么用verilog实现

楼主(2020-06-28):
有一个固定长度(由使能信号指示)的序列,加上固定长度的帧头,并加上固定长度的帧尾,帧头帧尾都一样,长度相同,怎么用verilog实现

网友:
这是一个对于数据流的基本操作处理。根据你帧头的格式缓存对应的拍数,发送完帧头后发送缓存过几拍的数据,帧尾的话统计序列长度,输出完毕的时候再所有数据后面输出帧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