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拿到一个工艺库首先应该干什么

楼主(2020-06-28):
公司里,工程师拿到一个工艺库首先应该干什么???

网友:
1、查看提供的器件
2、查看器件所需要的mask和gds layer层数。
3、器件电学参数和几何尺寸参数。
4、各器件中几何尺寸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5、简单仿真器件特性。
别的还有啥?不清楚了。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