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文件的使用

楼主(2020-06-28):
新拿到一个PDK工艺文件,我该咱们去使用它?

网友A:
解压缩或者安装,然后再cds.lib里调用这个pdk的pcell lib。

网友:
如果是没有安装的,需要先安装一下,再定义cds.lib文件,用法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缩或者安装,然后再cds.lib里调用这个pdk的pcell lib。

调用pdk的cell lib,是怎么去调用这里面的哪个文件
望解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用pdk的cell lib,是怎么去调用这里面的哪个文件
望解惑,谢谢

去找找哪里有cds.lib这个文件,include到你自己的cds.lib文件里就好了。你这个图我看不到应该调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找哪里有cds.lib这个文件,include到你自己的cds.lib文件里就好了。你这个图我看不到应该调用哪里。
...

如果可以我把这个PDK发您,您看看?
可以留个email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找哪里有cds.lib这个文件,include到你自己的cds.lib文件里就好了。你这个图我看不到应该调用哪里。
...

我的确是没找到cds.li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是没找到cds.lib

你这是啥工具的pdk?哪个工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啥工具的pdk?哪个工具用的?

我想找的是virtuoso的pdk,但是我翻了一下目录,能看到hspice和spectre,那是这个工具用的pdk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