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帧头帧尾怎么用verilog实现

楼主(2020-06-28):
有一个固定长度(由使能信号指示)的序列,在序列前面加上固定长度的帧头,在序列后面加上固定长度的帧尾,帧头帧尾都一样,长度相同,怎么用verilog实现

网友:
你这个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
推荐个数字设计深度入门课,看完自己写: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tuin=64ce5e2a

网友A:
fifo写,fifo读后concat。使能做fifo wr,rd 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写,fifo读后concat。使能做fifo wr,rd 控制。

是不是这样的,先将数据序列写进fifo,检测到有数据时,将帧头付给输出,完了读fifo将数据输出,再讲帧尾输出,帧头帧尾都是parameter参数表示

网友:
状态机实现比较简单吧

网友B:
always@(posedge clk ...)
en_d<=en;data_d<=data;

start = en & !en_d;
end = !en & en_d;

//concat the data
always@(posedge clk ...)
if (start)
data_in <= start_frame;
else if (end)
data_in <= end_frame;
else
data_in <= data_d;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ways@(posedge clk ...)
en_d

帧头有13个数,帧尾也是13个数,另外数据也有好几个数,这样的话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帧头有13个数,帧尾也是13个数,另外数据也有好几个数,这样的话怎么实现
...

发送过程用状态机控制,每帧的数据段通过不同状态标识,就可以了,发送接收数据帧是数字通信中最基本,其实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东西

网友(2022-02-24):
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数据valid信号展宽,假如首尾各加一个cycle的帧头帧尾,那么valid打两拍再与自己相或,这样就实现了valid展宽两拍的目的,然后再找上升沿、下降沿添加帧头、帧尾,或者引入计数器确定帧头帧尾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