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中运放的cmfb一定要采用开关电容型的吗?

楼主(2020-06-28):
求助!关于流水线adc中运放一定要采用sc-smfb吗?  还有另一个问题,在sar adc中,一种是比较器输入端直接采样vinp和vinn,另一种是比较器输入端采vcm 电容另一端接vin,然后下个时钟翻转下来。通常前一种方式会更方便,也会更节省功耗,但是与后一种相比,有什么缺点呢? 我记得好像看到过一篇论文,说后一种噪声性能较好 是为什么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但是方便。连续时间CMFB一般需要额外加一级,影响带宽和稳定性。
第二个问题,后者的比较器输入端不直面输入信号和反馈电压,每次比较摆幅相对较低,但是前者天然节约了1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