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 电路问题求教

楼主(2020-06-28):
请教各位大佬,下面这个电路左边输入端有大电流会从NMOS的gate端流出到VSS,右边的输出端假如有大电流会从drain端流进去再到Vss吗?本人小白,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就是下面的电路图没看懂。

网友:
右边的输出端假如有大电流会从drain端流进去再到Vss吗?-----------op连接到NMOS的 Drain  ,正常情况下,它对地是反偏的,不会有漏电流,但是如果外部电压拉升到反偏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值,那这个pn结就会导通,有电流流入,没看到图,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准确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图被吞了

网友:
没有图啊

楼主:
已经自己弄明白了,谢谢啦!图片不知道怎么被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