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楼主(2020-06-28):
B是A的generate clock,定义在分频寄存器的Q端口。在做cts的时候,发现这2个clock balance不好,skew相差2ns左右,导致后面timing过不了。请教下,一般是什么问题会导致master clock和generate clock 无法balance,没有设置dont touch  ,ideal net,和其他的clock exception,采用默认设置做的ct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