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617 链接 工艺库

楼主(2020-06-28):
请问怎么在库已经建好的情况下链接工艺库?就是在建立自己的库的时候没有及时选择连接到现有工艺库上,选的是第一个。除了新建一个库外有没有办法重新链接现有工艺库?

网友A:
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再attach一遍
如果没有display,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再重新merge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感谢

网友(2021-01-06):
不错,最好提供库。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A:
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用这种方法,没有找到设计库,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A:
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感谢!

网友(2023-07-05):
大家好,如果自己新建的库变成了工艺库,怎么指向我想要的工艺库呢,或者怎么从工艺库列表中去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