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级运放的频率补偿方法有有哪些?

楼主(2020-06-28):
两级运放的频率补偿方法有有哪些???

网友:
常用方法都写在教科书上了。

网友:
频率补偿,第一就是降低极点,可以加零点来抵消极点,如果超过2个极点,应该就是将次极点外推,主极点内推,这里就是电阻电容包括米勒电容的运用了。

网友:
你是指OTA吗?要是我我就在第二级那里加个电容,把Phase Margin调整到45度左右就好了。

网友:
两级就是:电容补偿,电容弥勒补偿,RC弥勒补偿,cascode弥勒补偿最常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