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 还是N...

楼主(2020-06-28):
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 还是N管?为什么?

网友:
用N管,用N管没有VTH损失。也就是当输入信号为低,且Gate电压是VDD的时候,NMOS处于完全导通状态。不过要注意的是,导通电阻和输入以及输出电压相关,不是一个恒定的电阻。

网友:
N管你才能保证低电平通过吧

网友:
pmos--传高电平
nmos--传低电平
可以参考着反相器的电路想传输特性

网友:
用N管,N管传递低电平

网友:
看要求,有时需要导通电阻大有时需要导通电阻小
一般用n管
有时会用P管,
需要大导通电阻,担心n管gate电压不干净,弄脏输入信号,这时可以考虑用 P管,P管衬底接vin。

网友:
不是很理解,应该选择用transmission gate当做开关啊。PMOS passes strong 1. NMOS passes strong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