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跑后端时怎么处理异步时钟

楼主(2020-06-28):
和DC综合一样设false_path么?那CTS时和CTS后也应设false_path吗?求助

网友:
异步时钟应该有专门的CDC检查,用spyglass可以,PT检查timing应该需要设置clock group

网友:
一般设置exclude clock group,不予检查。 这部分的timing一般是前端跑CDC保证的

网友:
不管dc还是icc,都是从静态时序分析出发的,要设false pat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