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的画法

楼主(2020-06-28):
请问CSMC的2微米10V工艺的PAD怎么画?假如我的芯片电路只用到金属一。那么PAD都包括哪些层?本人刚接触版图,这个工艺的资料也非常少,请问有没有知道的大佬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A:
DRC 规则文件中应该有,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规则文件中应该有,你看看

谢谢,但是规则文件里面只有说PAD和其他图层之间的间距,并没有实际情况需要哪些图层。我是想问一下需要哪些图层组成一个完整的PAD.

网友:
那用金属和多晶这两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