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我的五级流水线在读取指令的时候不执行if else 的跳转

楼主(2020-06-29):
always @ *
  begin
    if( ce == `ChipDisable)
      inst <= `ZeroWord;
    else
       begin
        inst <= inst_mem[addr[`InstMemNumLog2+1:2]];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波形的时候只能读到  inst <= `ZeroWord;这里怎么回事啊

网友:
组合逻辑里不能用非阻塞赋值(test bench 里用来添加延时的另说)

网友(2020-09-01):
在if else 里面设置断点调试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