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不了ICC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06-29):
启动ICC时出现以下提示,启动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icc_shell -gui&

Initializing...
Initializing gui preferences from file  /disk/home/helen/.synopsys_icc_prefs.tcl
Xlib: connection to "unix:0.0" refused by server
Xlib: No protocol specified

Cannot initialize GUI.
The connection to X-server 'unix:0' is broken or refused.
Please check the value of th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For this session, the tcl command 'setenv' can be used to set the value of the DISPLAY variable,
then the command 'gui_start' is used to start the GUI.

网友:
图形界面有问题吧

网友:
设置ip地址,stenv DISPLAY 192.168.***.***:0.0

楼主:
嗯,下次试试,这次我把一些ICC的死进程 kill 掉后,再把.synopsys_icc_prefs.tcl 文件移走后再移回来,就可以启动了,没弄清楚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