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中的offset

楼主(2020-06-29):
(图片)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级输出影响大一些。
输入对管引起的失调是同类器件的偏差引起的,可以通过版图匹配增大面积等手段减小。
第一级输出有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书上说的系统性失调,这个可以在设计阶段调整到很小,还有一个就是PN电流镜输出阻抗的偏差,个人认为这个开放性比输入管的偏差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