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bstract antenna提取汇总,报short,antenna提取结果不正确

楼主(2020-06-29):
1.abstract在提取过程中需要准备得文件
   数字后端的lef文件中包含两个lef文件,一个是cell.lef,另一个是tf.lef ; 提取流程中需要tf.lef
2.启动环境,在terminal环境直接启动abstract&,
3.新建一个lib,然后先导入tf.lef然后在导入 gds和map
4.从pin开始,这里写好map跟层的关系(M1 M1),在输出那里填上输出名,blockage那里填上prBOUNDRY(awalys),其他默认
5,天线提取,这里的天线提取的关键点在要选择如下
       calculte input
       calulate output
  layer assigenment for antenna regions
  PO  PO(drawing) and OD  gate
  OD  OD andnot PO           drain
    use different layer assignments for antenna caculatinon only
    OD OD andnot PO
    PO PO drawing
    CO CO
general 增加连接关系
多加(OD M1 CO)(PO M1 CO)
note:PO如果版图中有用到不同的property需要定义具体的属性,要不会短路,也会导致提取antenna的面积不正确,还有这里的tf.lef如果没有定义OD的layer也会导致输出不能提取ANTENANDIFFAREA的值,查看tf.lef的天线定义等
6 . abstract中blockage中加入 CO VTL_P/VTL_N

问题:我生成lef的时候会有多个macro在同一个lef文件中,并且目录下会多一个le'fout.list,目前该问题手动解决的,如果有知道的同学请提示一下怎么解决

另外,感谢下面同学的无私奉献,才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认识,
百度文库关于天线规则的提取连接:
abstract教程:使用abstract工具从DFFII中生成
Lef提取stepbystep
Lef中报warning
lefantenna提取的天线数值不对
http://bbs.eetop.cn/thread-382950-1-1.html

楼主(2020-09-15):
目前在finfet工艺中遇到的问题(s14)记录如下
1.在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导入数字的stdcell 的tf.lef;最开始报color的问题,在网上查了是工具版本问题,需要用到icavd12.3;目前工具用到ICADVM18.1还是报一些特殊的错,比如没有定义最小的金属,奇怪报错等,最后确认还是文件的问题,版本升级已经到位了。
2. 目前用的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在模拟库中用map和tf建立新的库A后,导入stdcell的gds到A; 把之前的报错合并下。然后把该库重新移动到要启动abstract的地方。
3. 在重新导入stdcell的数字tf,就可以重新提取了
4.pin这一步((MnTXT metal1) M1)((MnTXT metal2) M2)((MnTXT metal3) M3)   ## pin名字 属性 金属;boundry:CELLB,always
5.extract

网友(2022-05-11):
abstract怎么提取到antenna信息啊 楼主有解决吗

楼主(2022-06-22):
关于lef导出格点问题(坐标到小数点后四位):
1 默认abstract的格点是0.001 ,当做到5nm的时候格点会变成0.0005
2 即使techfile有些这两行也还是报warning,格点不认识
UNITS
    CAPACITANCE PICOFARADS 10 ;
    CURRENT MILLIAMPS 10000 ;
    VOLTAGE VOLTS 1000 ;
    FREQUENCY MEGAHERTZ 10 ;
    DATABASE MICRONS 2000 ;
END UNITS
MANUFACTURINGGRID 0.000500 ;
解决方法是一定不要先建库,在导入techfile.lef . (错)
需要先导入techfile.lef的时候随便把库的名字添写了。这样提取的lef才能到0.0005.要不提取的金属出来会对不齐,有偏差

楼主(2022-08-04):
LAYER CM0A
    TYPE MASTERSLICE ;
    MASK 1 ;
    PROPERTY LEF58_TYPE "TYPE TRIMMETAL ; " ;
    PROPERTY LEF58_TRIMMEDMETAL "TRIMMEDMETAL M0 MASK 1 ; " ;
END CM0A

LAYER CM0B
    TYPE MASTERSLICE ;
    MASK 1 ;
    PROPERTY LEF58_TYPE "TYPE TRIMMETAL ; " ;
    PROPERTY LEF58_TRIMMEDMETAL "TRIMMEDMETAL M0 MASK 2 ; " ;
END CM0B

当map是这样的时候
  M0                drawing           30      150
  M0                drawing           30      151 mask1Color locked
  M0                drawing           30      152 mask2Color locked

楼主:
# techLayer         techPurpose     stream# dataType    PhotoMask   ColorState
# ---------         -----------     ------- --------    ---------   ----------
  ref               drawing            0        0

网友A(2022-09-29):
楼主您好,我有个小问题请教,我在用工具的时候,用一个buf做测试,,不知道什么原因,根据流程导入lef gds map文件,然后按流程设置pin,有的时候没问题,有的时候就出错,但是我设置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有个小问题请教,我在用工具的时候,用一个buf做测试,,不知道什么原因,根据流程导入lef gds ...

可能是你字体问题

楼主(2025-06-05):
5/3nm的VNW和VPW容易提取不出来,需要取extract这里对应的signal和power定义layer

楼主:
有时在pin的时候填map 报错,可能是目前的gds不含这一层,找个含这一层的gds就可能不报错,layermap含有没有用

楼主:
当block提取不出来多边形的时候,需要在step(abstract)overlap换成always,且 using geometry on layers换成对应的boundary

楼主(2025-07-07):
天线问题:
Antenna region:这里定义逻辑运算的方式。Antenna Regions:定义栅极/漏极的 逻辑区域(需几何运算
Antenna Extraction :是天线最后出来用那个层表示,这里只定义层,没有逻辑和运算关系指定 物理层提取范围(直接写层名)
两者协同作用,且两部分不能写同样的内容 若两者规则相同,工具无法区分 物理层 和 逻辑区域,导致天线值缺失
Comparison of Geometry Specifications for Antenna Regions and
Antenna Extraction
When defining the geometry specification for the polysilicon layer in the Layer Assignment
for Antenna Extraction table, do not use the same specification as the one you used in the
Layer Assignment for Antenna Regions table. If you do, Abstract Generator cannot extract
the full polysilicon shape and cannot output antenna values for the input gate.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notice the different geometry specifications in the two tables.
Excluding Signal Nets from Antenna Calculation
The Signal nets to be excluded from antenna calculation field allows you to specify the
nets tha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for antenna extraction and therefore, lets you avoid
antenna calculations for the specified pins. For example, by specifying the expression as in*
for the signal nets to be excluded, you can exclude all nets with names beginning with in from
antenna calculation.
This field is enabled only if one of the calculate antenna options is select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问题:
Antenna region:这里定义逻辑运算的方式。Antenna Regions:定义栅极/漏极的 逻辑区域(需几何 ...

两者协同作用,且两部分不能写同样的内容 若两者规则相同,工具无法区分 物理层 和 逻辑区域,导致天线值缺失

我试了两者不同,但是antenna信息还是缺失,并且比相同的缺失的更多了。。。。。。。。

网友:
楼主我请教一下,我在抽先进工艺的时候,抽一些复杂的cell就会报Short,而且antenna信息也抽不对,请问和你前面提到的m0的mask1/2有关吗?需要如何设置呢,谢谢,方便加个微信吗wxid_t6byv2zome9h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