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加入filler cell 后,hold time怎么会有violation?

楼主(2020-06-29):
ICC CTS, Routing结束后,LVS passed, hold time也没有violation, 这会插入filler cell,( filler cell 不包含 transistor,只有Nwell, p+,n+, bias等),再次用 report_constraint 命令检查hold time, 只是加入filler cell 怎么会产生hold time violation呢?谢谢!

网友:
如果插入的filler是带metal的那种,那么dummy metal会发生变化,这样timing就会发生变化了。

楼主:
insert filler时用的是 cell_without_metal 的option, 如下图,filler 中没有m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