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采样锁相环的优劣势

楼主(2020-06-29):
1.请问SSPLL的优缺点都有哪些,能不能给一些解释2.为什么普通的采样方式会导致REF与输出频率之间有一个固定的相位差∆Φ=τ/4π(τ为采样信号脉冲宽度)
感谢

网友(2021-06-16):
亚采样最大的的优势是从原理上改变了CPPLL中CP的噪声会被放大N的平方倍的问题,主环路没有分频器,极大地降低了环路带宽内的噪声。缺点是SSPD鉴相范围只有-90°到90°,需要锁频环路辅助,同时CP受PVT的影响很大。

网友(2024-12-17):
所以亚采样工程上用的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