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n unate

楼主(2020-06-29):
存在Warning:A non-unate path in clock network for clock XXX,
这种需要用set_clock_sense处理吗?如果不处理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如果不处理,那么timing检查时,时钟之间的相位可能是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处理,那么timing检查时,时钟之间的相位可能是不正确的

谢谢回复,我的设计里面有clock和和这个时钟的invter clock 经过一个mux选择,给后面寄存器使用,
还有个地方是存在OAI的逻辑单元,同时有clock 和invter clock穿过,所以报这个错。一般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如果你有把握就设置clock sense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把握就设置clock sense好了

谢谢回复,我的理解:第一种情况,invter clock和clock经过mux选择,这个我在mux后面generate clock,然后设置成不同clock group。
第二种情况,有点棘手,先让工具修,修不下来再说。
这个non unate我个人理解,就是clock和invter clock同时往后传播,有可能出现半周期的检查,其实可能是没有必要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对的,它会认为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驱动时序器件,从而导致strict timing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它会认为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驱动时序器件,从而导致strict timing
check ...

谢谢大神,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