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源同步、中心对齐、ddr模式,时序约束的疑惑

楼主(2020-06-29):
上面几张图,描述有问题吧,对于上升沿采样的数据, -max应该是采样周期(T/2)减去上升沿之前有效窗口dv_bre,-min应该为下降沿之后有效窗口dv_afe吧,和上图中描述不一样。

楼主:
有没有大佬来解释一下啊,感觉好晕?

楼主:
顶一顶,让大佬看到。

网友:
需要明白在input/output 约束时,-max  t0, -min t1。这个地方的t0/t1是芯片外部逻辑(走线)的延时,不是你自己芯片内部的延时。然后再慢慢推导吧。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网友A:
上图的描述是正确的。input_delay的约束是针对的launch边沿来讲的,那么对于上升沿的约束,也就是说,上升沿是launch edge,下降沿是latch edge。然后你在理解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的描述是正确的。input_delay的约束是针对的launch边沿来讲的,那么对于上升沿的约束,也就是说,上升 ...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之前一直把上升沿约束当做捕获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的描述是正确的。input_delay的约束是针对的launch边沿来讲的,那么对于上升沿的约束,也就是说,上升 ...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之前上升沿约束,一直把上升沿当捕获沿了,谢谢!

网友A:
能能帮你解决你的疑惑,比解决一个bug还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能帮你解决你的疑惑,比解决一个bug还有成就感

谢谢带佬解惑!!以前一直不明白这个地方!!

网友(2022-02-09):
我也想看一下这本书,能不能共享,发书名也可以,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