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生成的pattern在vcs中仿真问题

楼主(2020-06-30):
请问怎么用tmax生成.v文件的testbench或者怎么用VCS仿真.stil文件

网友A:
比较新版的tmax,用下面的命令
write_testbench -input *.stil -output *stild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新版的tmax,用下面的命令
write_testbench -input *.stil -output *stildpv

Executing 'stil2verilog'...
sh: xterm: command not found
这是结果,请问是因为tmax版本太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新版的tmax,用下面的命令
write_testbench -input *.stil -output *stildpv

请问你的是哪一个版本呀

楼主(2020-09-17):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是哪一个版本呀

我的是2015的,请问您的是哪个版本的呀,有没有安装包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我和其他synopsys软件用的一个license,可以生成stil文件,但是不能转换成verilog的testbench,用的是2015版的,请问不能转换的原因是用重新生成一个license吗,不是因为版本太低吗

网友(2023-11-20):
.v: write_testbench -input /$stil_path/$stil_name.stil -output /$tb_path/$tb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