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alun输出Q+和Q-相位差总是180°吗 下图所示结构也是180°吧

楼主(2020-06-30):
求助贴 SOS ! balun输出端相位差总是180°吗?这种认识正确吗?求指教

网友A:
由于电场的不平衡性,存在幅度和相位的失衡。并不严格是180°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场的不平衡性,存在幅度和相位的失衡。并不严格是180°相差。

这样就对了,多谢

网友(2021-03-06):
实际应用中,是希望它的相差为180度的,所以有个相位平衡性的衡量指标。需要在balun设计时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