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signed 2's complement 和signed 1's complement 区别

楼主(2020-06-30):
1’s Complement表示按位取反;
2’s Complement表示按位取反后再加1

网友A(2024-10-09):
1’s Complement就是反码,2’s Complement是补码,这么对应翻译就好理解了

网友:
1’s Complement 现在还有哪里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 Complement就是反码,2’s Complement是补码,这么对应翻译就好理解了

1’s Complement 也是补码,只不过是历史上曾经使用的另外一种编码方式。如果把各位取反的运算称为“反码”,那么他就不是一种编码。

网友:
1’s Complement 中0有两个编码,造成运算不便,是他式微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