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 cells用cadence IC616 把gds生成layout后lvs报错

楼主(2020-06-30):
foundry只提供了数字std cells的gds2文件,我用cadence virtuoso ic616,import -> stream 把gds2转成了layout。然后想验证一下是否正确于是跑了一个cell的lvs,结果报了错。错误信息说的是:PMOS的body和NMOS的body本身应该接在VDD 和VSS上,但是layout中的PMOS和NMOS的body没有连上VDD和VSS,是浮空状态。然后因为NIMP和PIMP接触了,所以calibre认为这两个区域形成了一个二极管,body被接到了二极管的两端,和schematic不匹配出现了错误。我查看schematic和layout的网表发现layout比schematic多出了一个二极管。

第二个问题是,当我把几个门连起来以后导入layout XL,报warning说找不到每一个门的A B Y VDD VSS这些terminals,也显示不出门和门之间连接的飞线。但是我单独做某一个stdcell的lvs,A B Y 这些terminal都能够识别,layout上也都打的有label。。。

我初步认为有可能是gds2转成layout的时候,没有把pin(terminal)信息转好。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是不是stream in的时候有什么额外的设置我没有开导致pin信息丢失?

网友:
如果你非要单个验证一下的话要加上TAPcell一起做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