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做PLL时,相位噪声和jitter都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2020-06-30):
1.我看到,有人说时将模块组合分别测量,描绘出噪声函数,再通过matlab,计算传输函数等等,最终得到输出的相位噪声。感觉这个好难呀,尤其是计算传输函数。这个是普遍方法吗?相位噪声不能通过仿真整个PLL测出来??比如仿真整体tran,然后做fft,看某些位置得出来?

2.jitter的测量
这个能不能也通过整体的tran,利用scope等软件自带的jitter测出来?

楼主:
还望大佬指点一下,电路功能有了,但是实在不知道如何判断能不能行。对理论架构也没吃透,要是不行,想着再深入一下,重点解决一下,现在都不知道还要调哪里了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而且组合/整体仿真两种方法得到的jitter数值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而且组合/整体仿真两种方法得到的jitter数值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

多谢指点,那组合仿真主要是为了减少仿真时间吗?

网友B:
以cadence平台为例,整体仿真PLL环路,pss是不能收敛的,所以不能直接仿真环路的输出时钟的相噪,只能通过把各个部分的电路的噪声通过传函计算出来相加得到整体的相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cadence平台为例,整体仿真PLL环路,pss是不能收敛的,所以不能直接仿真环路的输出时钟的相噪,只能通过 ...

是这样啊,受教了。整体仿真我是用Hspice做的,要是跑出整体电路的tran,做FTT也可以分析相位噪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受教了。整体仿真我是用Hspice做的,要是跑出整体电路的tran,做FTT也可以分析相位噪声吗?
...

应该是不能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能这样的

我在cadence平台试验过用transient仿真计算jitter,仿出来和pss+pnoise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cadence平台试验过用transient仿真计算jitter,仿出来和pss+pnoise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

啊,那这样的话,您能否指点一下,去哪可以找到您的这种仿真jitter和phase noise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那这样的话,您能否指点一下,去哪可以找到您的这种仿真jitter和phase noise的方法? ...

就是用传函分析每个部分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传函分析每个部分的噪声

好的,真是十分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2021-05-13):
引用 网友B:
我在cadence平台试验过用transient仿真计算jitter,仿出来和pss+pnoise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

请问哪种仿真方法和测试结果最近呢?

网友:
pss+pnoise, 瞬态仿真不包含器件噪声

网友(2021-07-13):
transient noise仿真包含器件噪声的

网友(2023-11-17):
开 tran noise仿真是一致的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B:
我在cadence平台试验过用transient仿真计算jitter,仿出来和pss+pnoise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

您好!我也遇到了仿真TRAN(100G NOISE)和PSS+PNOISE得到的INV CHAIN的JITTER不是很一致的情况,请问是为啥呢,如果我要算REF和DIVIDER的相噪,应该看哪个比较准呢

网友(2024-08-22):
通过tran仿真,再通过calculator计算jitter的方式,得到的只是高频频段的jitter,而低频段的jitter是没有体现在里面的。如果想得到低频段的,需要仿真相当长时间的tran,然后在做眼图,才能看的出来低频段jitter的影响。不过对于pll而言,这种长仿真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的jitter结果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