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问题

楼主(2020-06-30):
(图片)

网友:
推导出来,M4的W/L和M3的W/L有个关系才能保证M1处于饱和区,如果一样的话好像M1处于截止区或者亚阈值区。
Iout和Iref就是w/L的比例加上沟道调制的系数比例。

网友:
load/Iref 就是M2与M3的尺寸比例
整个下面的管子是个负反馈,提高精度就是提高环路增益,M4与M1尺寸一样,M1的W/L 越大越好

网友:
这道题就是要求解输出电阻,解小信号电路会比较繁,
直观解法可以在输出端加一个交流电流输入,M2 G,D 电压升高i/gm2, M3 D, M4 S/G 下降 i/gm2*gm3*ro3=i*ro3. 所以vgs_m1减小i*ro3.
M1 的电流是,受控电流源 和 ro1的和,所以ro1上的电流是 i*ro3*gm1+i, 约等于i*ro3*gm1
小信号输出电阻等于 v/i=ro3*gm1
结论 M1/M4越大越好

网友:
更正一下
这道题就是要求解输出电阻,解小信号电路会比较繁,
直观解法可以在输出端加一个交流电流输入,M2 G,D 电压升高i/gm2, M3 D, M4 S/G 下降 i/gm2*gm3*ro3=i*ro3. 所以vgs_m1减小i*ro3.
M1 的电流是,受控电流源 和 ro1的和,所以ro1上的电流是 i*ro3*gm1+i, 约等于i*ro3*gm1,输出端的电压变化是 i*ro3*gm1*ro1+i/gm2,约等于 i*ro3*ro1*gm1
小信号输出电阻等于 v/i=ro3*ro1*gm1 这个和普通级联电流源输出电阻一样
结论 M1/M4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