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图中红线位置,为啥Vout和Vx的变化大致相同,不是很理解

楼主(2020-06-30):
(图片)

网友A:
对管输入电压不变的条件下,可以认为两条支路的电流保持不变。对于M3,其电流大小取决于VGS的大小。也就是VDD和VX的差值。电流不变,这个差值不变。因此VX随着VDD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管输入电压不变的条件下,可以认为两条支路的电流保持不变。对于M3,其电流大小取决于VGS的大小。也就是V ...

楼主:
这个结果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果对吗

你计算的应该是Av不是psrr吧

网友:
对称性,不考虑mismatch的时候,节点电压肯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