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动态参数测试程序问题

楼主(2020-06-30):
最近想要测试ADC的动态参数,对于matlab程序上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fin=find(Dout_dB(1:numpt/2)==maxdB);

span = 5;
spanh = 2;

spectP = (abs(Dout_spect)).*(abs(Dout_spect));
Pdc = sum(spectP(1:spanh));

Ps = sum(spectP(fin-span:fin+span));

Fh = [];
Ph = [];

for har_num=1:10

    tone = rem((har_num*(fin-1)+1)/numpt,1);
    if tone > 0.5
      tone = 1-tone;
    end
    Fh = [Fh tone];

%计算谐波能量和
har_peak=max(spectP(round(tone*numpt)-spanh:round(tone*numpt)+spanh));
har_bin = find(spectP(round(tone*numpt)-spanh:round(tone*numpt)+spanh)==har_peak);
har_bin = har_bin+round(tone*numpt)-spanh-1;
Ph=[Ph sum(spectP(har_bin-1:har_bin+1))];
end

%计算耗散功耗和
Pd=sum(Ph(2:5));

%计算噪声能量和
Pn=sum(spectP(1:numpt/2))-Pdc-Ps-Pd;

format;
AM=(max(code)-min(code))/2^numbit;
AMdB=20*log10(AM);
SINAD=10*log10(Ps/(Pn+Pd));
SNR=10*log10(Ps/Pn);
THD=10*log10(Pd/Ph(1));
SFDR=10*log10(Ph(1)/max(Ph(2:7)));
HD=10*log10(Ph(1:10)/Ph(1));
ENOB=(SINAD-1.76)/6.02;
ENOBfs=(SINAD-AMdB-1.76)/6.02;

上面是从网上找到的计算动态参数的程序,想问一下程序里面的span和spanh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还有寻找1-10次谐波时的tone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span是积分信号频谱的宽度,spanh是其一般,因为实际频谱的信号和谐波不会是一根线的,而是最高峰两侧都要能量。

后面那段循环是求谐波的频率,如果频率超过采样频率的一般,就会混叠到0~fs/2里面

网友A(2020-08-03):
小白想问一下,Pn=sum(spectP(1:numpt/2))-Pdc-Ps-Pd;  Pn是负数是怎么回事,我的Pdc,Ps,Pd都是一个数量级的,跟sum(spectP(1:numpt/2))差不多大小。想问一下,我是哪里搞错了。期待各位大佬的回复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A:
小白想问一下,Pn=sum(spectP(1:numpt/2))-Pdc-Ps-Pd;  Pn是负数是怎么回事,我的Pdc,Ps,Pd都是一个数量 ...

我这个算出来也是负数,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