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er

楼主(2020-06-30):
(图片)

网友:
应该是A,因为你需要变换的过程,因此下面的NMOS要大,使得LVSF能够变换,否则你即使输入变了,但是那个节点没有跟着变,就不能level shift

网友A:
低压驱动NMOS,高压驱动PMOS。要nmos能够驱动PMOS,nmos必须要大尺寸。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A:
低压驱动NMOS,高压驱动PMOS。要nmos能够驱动PMOS,nmos必须要大尺寸。

大哥,什么意思,能详解一下嘛

网友:
因為你的 NMOS gate input 最高只有1.2v,  Vgs,n max 1.2v
但是PMOS是cross couple pair, gate 最低 0v, Vgs,p max 會到3.3v
所以一般而言NMOS W/L ratio (或gm) 都要比 PMOS大的多才能反轉輸出。

网友(2023-05-03):
转换高电平时,高电平1.2v同时驱动NMOS和PMOS,只有NMOS做大PNOS做小,才会让NMOS先打开,进而完成level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