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DFT?如何在模拟设计中运用

楼主(2020-06-30):
DFT是desigh for test,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添加了一些用来测试的电路,这样通过测试就可以推算出失效的原因和地址

网友:
更详细一点就是bist,一般模拟设计里(尤其是模拟IP)都会加入BIST(build in self test)。
这个是DFT的一种。

网友:
不建议这样一小题发一个主题帖,否则一本书能发几百帖了。

网友:
这就是要求你在电路设计时就有个测试方案,首先要能够验证你的电路符合预期,同时还考虑各种可能的失效条件,能够在失效时迅速debug出出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