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virtuoso 有办法批量保存schematic不呀?几千个cell,没办法一一保存?

楼主(2020-06-30):
请问cadence virtuoso 有办法批量保存schematic不呀?几千个cell,没办法一一保存?用replace 编辑后,同时使用了save changes ,但是发现没有保存上?大神们,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直接 Close Data 选择 Save All 不是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Close Data 选择 Save All 不是就可以了吗

这个操作也无效,哎

网友A:
那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试试这个

感谢大神,能再请问一下用法是在 libName 的地方替换成我自己的库名字,然后再load 进去吗?我操作之后没有反应,还请帮忙指导。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能再请问一下用法是在 libName 的地方替换成我自己的库名字,然后再load 进去吗?我操作之后没 ...

有报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报错不?

现在好了,感谢

网友(2020-09-14):
你好,我试了下没有报错但也没有实现保存,请问哪里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2021-05-04):
楼上库名是不是没加双引号? 不加双引号会被当成变量名哈

网友(2021-06-08):
显示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ycSaveAllSch.il" at line 21,没用弄明白,求助

网友:
用明白了……多谢分享

网友(2021-08-17):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B(2022-03-08):
打开TOP schematic, edit菜单选择check--Hierarchy--勾选每个选项第一项,点击OK即可

网友(点评):
太有实力了

网友(2023-05-05):
很有用,感谢

网友(2024-02-21):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了,感谢

请问一下这个脚本是要怎么操作的 ,

网友(2024-07-27):
引用 网友A:
那试试这个

保存

网友(2024-12-08):
引用 网友B:
打开TOP schematic, edit菜单选择check--Hierarchy--勾选每个选项第一项,点击OK即可 ...

牛皮

网友(2025-08-07):
引用 网友B:
打开TOP schematic, edit菜单选择check--Hierarchy--勾选每个选项第一项,点击OK即可 ...

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开TOP schematic, edit菜单选择check--Hierarchy--勾选每个选项第一项,点击OK即可 ...

前辈,这样操作完后,每个原理图会显示被用户lock住了,这个可以批量消除吗,OR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这样操作完后,每个原理图会显示被用户lock住了,这个可以批量消除吗,ORZ!
...

关闭virtuoso软件后重新打开就没有loc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