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IC公司使用哪种协议去共享项目文件呀?

楼主(2020-06-30):
之前的项目都是放在服务器直连的一块硬盘上的,公司新的工作室当初时间赶,临时搭起来直接用的。现在工作不赶了想单独把项目文件放在一台 NAS 中方便备份和后期扩容,请问一般使用哪种协议来共享呢?

需求是客户端的各个用户都能自由的去配置文件所属和权限(能达到像本地盘一样就行),这个在多人同时编辑一个项目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之前尝试过使用 Samba,结果不能正常使用 chown,chmod 这些命令去更改所属和权限,运行之后没有变化,也可能我们没弄好。

希望坛里的各位 CAD 大佬们能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看起来你们公司linux和windows混用的。

其实非常简单用版本管理软件就可以了。git,svn都可以。这个适用于软件,数字。
但是不是太适用于模拟设计。如果是模拟的,我也很好奇,也一直想找个好的方式,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可以share出来。。。。。

在NAS上搭建版本管理server,建立项目的repo,其他的人都是check in/out就搞定了,而且这样还有版本管理,权限管理的好处,不要担心,万一有人改错了,还找不回。

备份就备份整个repo就可以了。

网友:
samba和nfs混合吧,nfs支持linux特性,samba支持windows特性

网友:
cvs一类的版本控制工具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佬,目前是考虑这样弄,NFS用来适应权限管理的要求,Samba用来兼容Windows的访问,我们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看起来你们公司linux和windows混用的。

其实非常简单用版本管理软件就可以了。git,s ...

数字模拟都需要的,主要是 Cadence、Synopsys、Mentor 那些常用的软件都有用。之前看到过别家公司是用了单独服务器存放项目数据的,软件在另外的服务器上,所以很好奇如何配置能够比较合理。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为了安全:
所有的server放到一个intranet(俗称内网)无法访问internet。
其中一个作为file server,上面放tools,home目录,将这两个目录全部弄成NFS,并且在上面布置svn server,可以有3个,一个用来管理项目设计文件,一个用管理外网可以check in,内网无法check in,方便将一些文档传入内网而不需要IT(当然这是一些小文件,大文件还是需要IT直接copy),一个用来管理内网往外网传数据的,主要是FPGA的烧录文件,具体可以参考svn的hook script 设计,对check in的文件进行检查,保证其他文件不能check in,外网可以check out,方便数字设计人员在FPGA上验证。
其中一台做NIS服务器,(这个可以跟file server合并)
其他的都是工作服务器,用NFS mount tools和home目录,同时每个工作服务器还有大量的local 的harddriver,大家一般设计,simulation都是在local跑的。但是home可以在server之间转递数据。
将所有server的ssh都关掉,只留telnet,ftp server也全部关掉。

所有的server全部布置在机房。

大家都是通过VNC远程登陆,干活,座位上不需要一个很强的机器,将usb口全部禁掉

网友(2020-08-18):
为什么windows要混用,samba最好不要开吧,2楼的做法基本可行

网友:
模拟用Cliosoft的SOS

网友(2021-12-19):
Cliosoft的SOS有下载链接吗

网友:
git,svn,p4这几个应该比较多

网友(2023-03-14):
建议可以考虑ICmanage,既可以管理模拟版图,也可以管理IC流程中的所有数据(类似SVN,git功能),同时也具备权限管理分配功能,方便多人同时编辑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