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共源共栅放大器增益

楼主(2020-07-01):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从两级运放的角度去求共源共栅放大器的增益,不用小信号,不用Gm*Rout,谢谢。
我个人理解1)先求共源极增益,共栅加上其负载相当于共源极的负载。
                2)之后求得的共源极增益,作为共栅极的输入,其内阻认为是r01,利用共栅极增益求得输出
但是我计算过了,结果跟小信号或者Gm*Rout结果不同,我不知道自己哪里理解错了,是内阻不等于r01吗?
请大神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先看共源极:输入跨导是gm1,负载电阻近似等于M2的跨导的倒数,因此增益A1=gm1*(1/gm2)
2.再看共栅极:输入跨导是gm2,负载是RD,因此增益A2=gm2*RD
3.总增益是A=A1*A2=gm1*(1/gm2)*gm2*RD=gm1*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看共源极:输入跨导是gm1,负载电阻近似等于M2的跨导的倒数,因此增益A1=gm1*(1/gm2)
2.再看共栅极:输 ...

你好,假如负载电阻RD也是cascode结构,就不能认为是1/gm2了,这时候的增益就跟这样计算出来的不一样了,能再帮忙解释一下吗?从两级放大器解释共源共栅的增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假如负载电阻RD也是cascode结构,就不能认为是1/gm2了,这时候的增益就跟这样计算出来的不一样了, ...

"假如负载电阻RD也是cascode结构,就不能认为是1/gm2了",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负载电阻RD也是cascode结构,就不能认为是1/gm2了",为啥?

从M2源端看进去的阻抗就变成(r02+gm3*r03*r04)/(1+gm2*r0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M2源端看进去的阻抗就变成(r02+gm3*r03*r04)/(1+gm2*r02)了

如您所说,从M2看过去的跨导同样也会发生变化,可以认为就是您提到的阻抗的倒数。
如果暂时忽略r02,结果会更明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您所说,从M2看过去的跨导同样也会发生变化,可以认为就是您提到的阻抗的倒数。
如果暂时忽略r02,结果 ...

是的,跨导是会变化,就按照共栅极增益去求,其输入是共源极的gain(是以M2,M3,M4为负载的共源极的gain),输入阻抗是r01,但是结果跟用Gm*Rout求得的结果不同,所以想请教一下我哪里理解错了?谢谢。
备注:因为共源极看到的阻抗是r01和前面说的从M2看进去的阻抗的并联,如果M2的跨导变成从M2看进去阻抗的倒数,那增益不是就跟用Gm*Rout求出来的不一样了吗?

网友B(2022-05-10):
您好,在单看共源放大器时,RD和M2看作一个整体,即共源放大器M1的负载为RD串联M2管;为什么Rout为M2的跨导的倒数?不是应该看成M1管的rdn1和负载电阻并联吗?即M1//(M2+RD).在cascode结构下,上面的电流源视为高阻,Rout应该是rdn1?不只我的想法哪里出现错误,初学,如有低级错误,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在单看共源放大器时,RD和M2看作一个整体,即共源放大器M1的负载为RD串联M2管;为什么Rout为M2的跨导 ...

没有太看明白你的问题,我理解共源看到的阻抗,是共栅的输入阻抗,这个书上有的,你可以看一下,并不是M2和RD的串联,Rout是cacode共源共栅的阻抗。

网友:
从X往上看到的电阻是(RD+ro2)/(1+gm2ro2),ro2取无穷就是1/gm2

网友(2022-08-11):
问下在射频频率下,以电感为负载的cascode级的输出阻抗为什么实部特别小(2-5之间),而相同结构的CS输出阻抗的实部大小确比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