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逻辑毛刺的问题

楼主(2020-07-01):
大家好,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接口信号(比如说与SRAM的接口,MTP等存储器的接口等)是利用组合逻辑实现的,但是组合逻辑出现了毛刺,这种毛刺应该避免,每次芯片到了后仿阶段发现了毛刺,通过调整延时的方法去处理,还是有些费时费力,有没有一些先进的方法能够避免的?
问题描述:RTL中的代码逻辑,如assign A= B ? C : D(可能会嵌套几层)?
现象:前仿真由于是没有延时的,所以没有问题。综合之后,assign语句被映射成具体的器件,可能这句逻辑我认为是一个MUX逻辑,但是综合的结果可能并不是如此(因为有时候综合器会根据面积考量,选择面积更小的其他逻辑的器件),然后在后仿真阶段,就发现信号A有毛刺,这样应该如何从源头上避免?
解决措施:有没有一些建议的?
目前我看到的解决方法有,关键的接口信号是实例化cell的方式进行,或者有些地方能够用寄存器打拍的。但是如果这里没办法用寄存器打拍的方式进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你得有STA(timing constraint)的概念, design clock能跑多少MHZ的概念,为什么只能跑这个MHZ,不能再高。
先看1/2节免费课:
https://ke.qq.com/course/1237525?taid=6356646088598037
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aid=3087394291436047
再看第10课:
https://ke.qq.com/course/390121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有STA(timing constraint)的概念, design clock能跑多少MHZ的概念,为什么只能跑这个MHZ,不能再高。
...

没明白你说的,如果是时序电路,STA是ok的。但是这个组合逻辑,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说的,如果是时序电路,STA是ok的。但是这个组合逻辑,你该如何解决

...

难道你做的是存组合逻辑的芯片吗?
你这个组合逻辑的输入/输出不应该跟DFF产生关系吗?

如果是存组合逻辑,毛刺没法避免,STA只能分析出多少ns后,输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做的是存组合逻辑的芯片吗?
你这个组合逻辑的输入/输出不应该跟DFF产生关系吗?

有寄存器很容易解决,这个算是应用于特定场景的,接口部分用了组合逻辑。

你这边卖课程的话,有没有DC综合和spyglass,以及ARM内核方面的?

网友:
如果MTP接口用纯组合逻辑来实现,那的spec上面,也会有具体的时序要求,你只要确保worst_case 满足时序要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DFF打一拍

网友B:
组合逻辑输出作为data还是clk/rst,  如果是data有毛刺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合逻辑输出作为data还是clk/rst,  如果是data有毛刺又何妨?

接口控制信号吧,输入到IP中去的,由于IP给的是黑盒子,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如果是内部有寄存器,我只需要把IP接口报的timing violation解决就ok了。一般不会直接用组合逻辑的输出去做clk or rst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