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烧写bit文件求助

楼主(2020-07-01):
xilinx7k325t的FPGA,vivado版本2017.4。bit文件烧写的时候报错:ERROR: [Labtools 27-3165] End of startup status: LOW  ERROR: [Common 17-39] 'program_hw_devices' failed due to earlier errors.奇怪的是,我的工程,把其中一个模块注释掉之后就可以烧写了,那个模块在就不行。。。但是之前是可以的,即那个模块在也可以烧写bit。有大佬遇到过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确认你调用的各个IP,包括xilinx的跟自己的DCP,是不是都是在同样的device下产生的。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调用的各个IP,包括xilinx的跟自己的DCP,是不是都是在同样的device下产生的。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 ...

是在同样的device下生成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