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验证环境如何自动化parameter?

楼主(2020-07-01):
一个设计里面有parameter参数,验证环境如何自动化parameter?

网友:
自动化是什么意思?不过设计应该是静态,内部参数不能修改吧

楼主:
验证的时候需要把每个parameter的每个值都验证到(这里的parameter不是寄存器,对应到rtl的不同模式的电路),如何自动化验证,而不是手动一个一个改。

楼主:
比如HDMI的1,2,4,8channel,8,10,12,14,16bit,1,2,3component

网友:
定义宏等于不同的parameter,然后传参到设计中。一个用例对应一个宏值,因为设计是静态的,不能在同一个用例里面改变parameter。

网友:
楼上的朋友已经说的很清楚了,elaborate之后rtl的仿真数据结构就确定了,不能动态修改。

网友:
`ifdef CHANL_1
   HDMI #(.chanl(1)) u_HDMI
`elsif CHANL_2
   HDMI #(.chanl(2)) u_HDMI
`elsif CHANL_4
   HDMI #(.chanl(4)) u_HDMI
`else
   HDMI #(.chanl(8)) u_HDMI
`endif
是这个意思吗,然后编译的时候带上参数 CHANL_1/2/4/8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参数不同,RTL不同,收集code coverage 不好me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