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执行被warning弹框打断问题

楼主(2020-07-02):
在virtuoso使用skill脚本的schHiSelectByProperty()函数查找时,如果查找不到就会弹出warning对话框,并打断脚本执行,有没有办法忽略或者直接脚本确认的方式?

目前尝试了增加hiDBoxOK(_schDBox),这个函数在在单独使用时可以确认弹框,但在连续执行时又无法识别,如下面的方式:
—————————————————————
schHiSelectByProperty()
hiDBoxOK(_schDBox)
这样是可以识别的。
—————————————————————
schHiSelectByProperty()
hiDBoxOK(_schDBox)
schHiSelectByProperty()
hiDBoxOK(_schDBox)
这样执行两次或以上就不能识别了,感觉是只有第一次可以识别,后面就再也识别不了了。
—————————————————————

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因为要替换的原理图很对,写了一个循环体,但是还是需要人一个个点确认。

网友:
你用schHi 函数当然是交互式的了,如果对数据库query,应该用别的函数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