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GetOverlaps 怎么穿透下一层

楼主(2020-07-02):
刚学习skill,想全选cell里的“CT”层,使用deGetOverlaps(cv cv~>bBox "CT") 只能选到最顶层,内部cell里的“CT"层无法选择,请问怎么选到内部的”CT"?

网友:
3L说得对啊哈哈

网友A:
用deGetOverlaps(cv cv~>bBox "CT" 0:5)试一试,5代表从顶层向下穿透5层!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eGetOverlaps(cv cv~>bBox "CT" 0:5)试一试,5代表从顶层向下穿透5层!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

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

最近也在学skill,感觉脚本有时候还是挺有用的,共同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