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数据提取&整理

楼主(2020-07-02):
求问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用spectre仿真出来很多数据,可不可以只保留自己想要的数据呢?例如下图,我只要保留每个仿真项的最大最小值和他的信息corner信息,可不可以实现呢?我看帮助手册没找到要怎么做。。谢谢~

仿真数据

仿真数据

仿真数据

仿真数据

网友A:
将数据另存为csv就行,一般是进入看波形的界面,直接用“sav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数据另存为csv就行,一般是进入看波形的界面,直接用“save”功能。

大佬不好意思,我在波形界面没看到save功能,可不可以说具体点

我看到看波形界面,右键send to table,然后里面的保存可以保存为csv文件,但是怎么只保留特定的数据呢?

波形界面

波形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不好意思,我在波形界面没看到save功能,可不可以说具体点

我看到看波形界面,右键send  ...

首先我不是大佬,模拟设计我也是初学者。

save在file里面有,你右键那个功能也没问题。你说输出特定信号数据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大佬,模拟设计我也是初学者。

save在file里面有,你右键那个功能也没问题。你说输出特定信号 ...

嘻嘻,其实就是想说,比如有一大堆数据,然后只抽取仿真数据里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他们的corner信息,其他的全都不要…就比如我现在帮上级仿真,把不同温度和AVDD的最差情况的corner信息列出来,然后在想有没有什么操作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以后仿真截个图这些信息就好了……(我是不是想太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了……/捂脸)

网友B(2021-11-16):
楼主现在会了么,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呜呜,求教!!!

网友(2024-02-02):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会了么,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呜呜,求教!!!

用calculae里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