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般FLASH工艺库用SLC 还是MLC ?

楼主(2020-07-02):
一般FLASH工艺库用SLC 还是MLC ?  一般都只拿 IP   4k 8K 16K 来用 , 不过还是 SLC design ?  有人说高温也会让FLASH 失效
FLASH 早期SLC , 后来出现 1 cell 空间可表示  2bit MLC ,  目前一堆 SSD TLC  一个bitcell 空间可表示 3 bit .
QLC 4bit , PLC 5bit. 但听说 工艺 1xnm PLC可靠度很差 , 只能写 35 .
不知有没人人设计 flash cell ,
可靠度很差 可以跑 monteCarlo 跑出来吗?

网友A(2022-07-07):
一般应该都是SLC, 有IP的基本都是SLC. 做工艺的肯定有人设计flash cell, 但是跑蒙特卡洛,好像没听说过,统计分析倒是听说过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该都是SLC, 有IP的基本都是SLC. 做工艺的肯定有人设计flash cell, 但是跑蒙特卡洛,好像没听说过,统计 ...

请问您有flash工艺库资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