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各位这是自己搭的bandgap电路,有实用价值吗,是不是太简单了

楼主(2020-07-02):
(图片)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给我普及下现在bandgap电路的一些标准,比如它的带宽,增益,PSRR,ptat电流啥的,我自己搭的电路输出电压大概在1.21v,闭环增益大约是60db,相位裕度60,电源抑制比大概是15

网友:
插眼等大牛们讨论!

网友:
bandgap电路要对应具体的电路有具体的要求好像

网友: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bandgap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一些比较粗糙的玩具芯片,差一点也无所谓的,但是高精度的ADC,opamp,serdes,pll那就很讲究了

网友:
你从别人课程上拿来的电路能有实用价值吗?

网友:
温度影响,电压影响都看看,这种基本的带隙基准,一般来说PSRR都要达到45-50dB,你这个PSRR过低了,更高的要求,PSRR要达到80-90dB,而温漂则要小于50ppm

网友:
Bandgap 除了ldo要很準外 其它都還好,就基本電路,spec. 其實都有容忍誤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给我普及下现在bandgap电路的一些标准,比如它的带宽,增益,PSRR,ptat电流啥的,我自己搭的 ...

电路就是书上那些稍微改了下,其实书上那些原封不动都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你改动的话,你要明白你为啥要这样改。然后稍微说下你这个改的电路。
你如果要用folded cascode 就用完整了,搞半个干嘛?高增益特性都没有了。

你添加了一个电容,那个电容为啥那样放啊??怎么看都感觉有问题。
你列了一些你的仿真结果,首先一个表述是有问题的,闭环增益60db,相位裕度60度。
你要区分环路增益和闭环增益是两个概念。
最后,你问一般有啥指标。指标是根据需求来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展开说。
但你至少要明白的是,你仿真的那些指标对你的性能的影响。环路增益,带宽,等等到底影响什么性能,以及,如何实现这些。
比如说,你知道了环路增益会影响精度,那你现在要做到80db,你该怎么弄。诸如此类。

bandgap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先把经典电路吃透了,就很不错了,里面几乎把基础的模拟知识都涵盖了。花功夫去搞明白吧。

网友:
电容这么接没问题

网友:
A few things about the circuit:
It is an ok topology if you do not have a bipolar transistor where the collector only connects to a supply (ground here). By putting the amplifier across the delta_Vbe you create an offset which is gained up something like 10x to the bandgap (54mV to 500mV-ish).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 offset is not PTAT. Thus if you trim it out using the PTAT trim you will have a bandgap that looks great at 25C but has attrocious temperature drift.

If you do have the abillity to tie the collectors to another node consider a gained up brokaw cell. It is easy and performs much better.

As someone else mentioned the capacitor location is problematic. One end is to the bandgap and the other is to 1 diode below the power supply. That will wreck your PSRR. Nearly identical (possibly better) stability can be achieved by instead tying it between Vbg and the cascode node 1 NMOS down from the node it is tied to now. It is still a miller cap when tied that way. The RHP zero is pushed out dramatically though because that cascode node is relatively low impedance. Also that node is ground referenced so that ripple on the power supply will not automatically exist there.

Cheers,
REF

网友:
实用的过程中 应该会加一点可调节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就是书上那些稍微改了下,其实书上那些原封不动都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你改动的话,你要明白你为啥要这 ...

做产品的东西都是越简单越好,如果要高精度,就去trim。写论文啥的需要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估计就改来改去的。研究下没啥大不了,总要有自己的想法。

网友(2021-04-26):
感觉这是chris课上的啊

网友(2021-09-09):
把chris课程的电路讲解例子拿出来就说自己搭的,兄弟,真的自己搭一个再来提问吧

网友:
呵呵,和chris课上的bandgap一模一样,miller电容会减小PSRR零点的位置,楼上说的没错可以用间接补偿改善PSRR

网友(2022-04-15):
这不就是Chris的视频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