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PA请教

楼主(2020-07-0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低功耗,还要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结构。找的资料都是单输入单输出或者双输入双输出的结构,有没有大佬知道可以实现双转单的电路结构,并且是很简单的结构,因为电路对功耗还有要求。救救孩子啊,对刚入门的小白来说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lun了解下

试过巴伦,可是找到的都是单转双,双转单不知道咋转

巴伦

巴伦

而且功耗会高

网友B:
无源的考虑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的考虑一哈

无源的,谢谢谢谢提醒,之前还真的没想到无源结构,都是些巴伦,五管OTA之类的。谢谢提醒。可是无源的单转双这块好像以前真的没怎么接触过,有没有啥论文吖

网友C:
balun可以双转单的,无源的,bty,你的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lun可以双转单的,无源的,bty,你的频率是多少啊

频率2.4-2.5GHz吧,就是应用于短距离无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lun可以双转单的,无源的,bty,你的频率是多少啊

可以咨询下,bty是什么电路结构吗?之前没有接触过,谢谢啦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份论文
[2010][JSSC]A CMOS Broadband Power Amplifier With a Transformer-Based High-Order.pdf (3.98 MB , 下载次数: 11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份论文

好的好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