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做调制解调的话怎么确定调制端帧的结束

楼主(2020-07-02):
做调制解调的话怎么确定调制端帧的结束,也就是说解调的话怎么确定有效信息的末尾。

网友(2020-08-11):
每帧都需要同步吧,就可以知道开始位置,每帧长度一般是知道的,即使有的协议不是预先知道,也会在帧定义中某些字段定义本帧的长度。知道开头,知道长度,自然知道结束